LQFP和PQFP的封装

楼主(2020-07-22):
LQFP的封装和PQFP的封装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看名字LQFP的是leadless(无引线式),个人理解的引脚稍微短一点点,但只要都是QFP这种四方扁平的,参数设置对就可以用,不放心的话画出来再量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名字LQFP的是leadless(无引线式),个人理解的引脚稍微短一点点,但只要都是QFP这种四方扁平的,参数设 ...

奥奥,我去试试,谢谢

网友:
尺寸基本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