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型瞬态电压抑制器介绍

楼主(2020-07-22):
瞬态电压抑制器(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的简称 .
工作原理:
并联于线路中,在正常工作状况下,TVS 二极管对受保护线路呈现高阻抗状态,当线路工作电压超过,它能以pS级的速度把过高的电压限制在一个安全范围之内,从而起到保护后面电路的作用。当这瞬间电流通过之后,TVS又回复到高阻抗之状态
特性:
优点:   1.响应速度最快(为ps级)
    2.击穿电压有从5V~600V的系列值
    3. 瞬态功率从400W至30,000W
4.钳制电压比较准确
缺点: 1.结电容比较大
    2.冲击电流小
参数:
①反向断态电压VRWM:表示TVS管不导通的最高电压,在这个电压下只有很小的反向漏电流IR。
②击穿电压VBR:TVS管通过规定的测试电流IT时的电压,这是表示TVS管导通的标志电压(TVS管的击穿电压有±5%的误差范围)。
③脉冲峰值电流IPP:TVS管允许通过的8/20μs波的最大峰值电流
④最大箝位电压VC:TVS管流过峰值电流IPP时所呈现的电压
选型:
1. 最大箝位电压VC<=被保护设备最大的安全电压
2. 反向工作电压(反向断态电压)>线路正常工作电压
3. 交流电压只能用双向TVS
分类(功率大小):
贴片型 :SMF 200W SMAJ、P4SMAJ(400W),SMBJ、P6SMBJ(600W),SMCJ、SMDJ、1.5SMCJ(1500W)  5.0SMDJ(5000W)
轴向引线:P4KE(400W),SA(500W),P6KE(600W),1.5KE(1.5kW),3KP(3kW)5KP(5kW) 15KP(15KW) 20KP(20KW
低电容 : SAC(500W,50 Pf),LCE(1.5kW,100 pF)
新型大通流量AK3 AK6  AK10  AK15 (8/20uS通流量3-15KA)
应用:
广泛应用在半导体及敏感的电子零件过电压、ESD保护上,主要包括:消费类产品、工业产品、通讯、电脑、汽车、电源供应品、信号线路保护及军事、航天航空导航系统及控制系统上;
封装及包装数量
SA  P6KE           2K           DO-15
1.5KE           1K           DO-201AD
P4KE             5K           DO-41
SMAJ         2K/5K           DO-214AC
SMBJ         0.5K/2.5K           DO-214AA
SMCJ SMDJ     0.5K/2.5K           DO-214AB
5KP             0.3K           P-600

常州鼎先电子有限公司 13775299578邢思前
专业生产瞬态抑制二极管阵列 TVS ESD Array

楼主:
新型TVS ESD 系列保护器件
新型TVS ESD ARRAYS保护器件提供了低电容、低箝位电压以及高静电放电耐受性,这些正是高速数据传输应用的关键技术参数。本产品在传输线路脉冲(TLP)这项典型的静电放电性能测试中,表现出了优于其它同类部件的性能。其触发和箝位电压低于典型聚合物静电放电器件,从而大幅提高了对敏感电子部件的保护能力。
TVS ESD ARRAYS产品特点:
1.低的箝位电压:VRWM=2.8V/5V/8V/12V/24V/36V、
2.极低的结电容:Cj=0.3PF
3.反向漏电流小:IRWM =1μA
4.极快的响应速度:PS
5.峰值脉冲功率500W(tp=8/20μs)
6.可重复使用,尺寸小SOT-23/SO-8/SO-16/SOD-523/SOD-323/SOT-143/SOT23-6/DFN1006 DFN0603 DF1610
TVS ESD ARRAYS产品描述:
在受到静电放电(ESD)等其它瞬态过电压干扰时,一些最敏感的组件可能被低至20V以下的ESD电压损坏,过去所采用的传统保护方法,如火花放电器、齐纳二极管、RC网络和箝位二极管已经不能满足。
TVS ESD ARRAYS系列低电压低电容瞬态保护器件就是一系列专门设计的半导体过电压保护TVS二极管阵列,用来保护敏感的电子元器件和电路,使其免受静电放电(ESD)、电缆放电(CDE)和其它瞬态浪涌电压的冲击而造成损坏。
主要应用:主要应用于以太网传输保护,USB端口保护,便携式设备保护,局域网和宽带网设备保护,交换系统保护以及高速数据线保护,数字视频接口(DVI)和天线开关的输入/输出端口保护。
包装方式:
SOD-523/SOD-323/SOT-143/SOT23-6(3K/Reel)

常州鼎先电子有限公司 13775299578邢思前
专业生产瞬态抑制二极管阵列 TVS ESD Arr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