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线通过USB传输

楼主(2020-07-22):
    最近有个项目,领导希望通过USB3.1的线来传输SATA3.0数据线,当时讨论只使用USB的serdes传输线,不需要做协议转换,结果单板做回来SATA无法建链,手头也没有合适的示波器测试眼图。当前的组网图如附件。
第一版的PCB阻抗是按USB的90欧姆走的,SATA的特征阻抗是100欧姆,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大牛能帮忙分析一下怎么入手

网友A:
    USB3.0和SATA的都是收发独立,但他们是有区别的呀,SATA还有其他信号呢,DEVSLP呢,得使用芯片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3.0和SATA的都是收发独立,但他们是有区别的呀,SATA还有其他信号呢,DEVSLP呢,得使用芯片转换

    SATA其它的信号不影响的,接不接都没关系,这个我们已经做过很多板子了,只连TX和RX的差分对

网友B:
    这个链路上所有信号的sata吗?使用usb tayeA或tpyeC只是物理接口的区别?
最后那个msata是标准的msata模块吗?mini-pcie的msata模块信号定义和pcie好像不同,有一对n和p要交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链路上所有信号的sata吗?使用usb tayeA或tpyeC只是物理接口的区别?
最后那个msata是标准的msata模块 ...

是的,标准的msata口。链路上一直跑的SATA的数据,等于全是转接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标准的msata口。链路上一直跑的SATA的数据,等于全是转接的作用

    优先确认原理图是否有问题。中间转接过程中的线如果不长,阻抗方面问题估计不大。(我一次搞usb3.0时,2.0差分按90控制,3.0差分按100控制的,调试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先确认原理图是否有问题。中间转接过程中的线如果不长,阻抗方面问题估计不大。(我一次搞usb3.0时,2. ...

    中间的USB线大概20cm,原理图上什么都没有,等于就是几个连接器做了转接,阻容都几乎没加。主要我们的HOST跑的SATA3.0,不会自动降速,一直跑6G的速率,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