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判断运算放大器(闭环,有反馈)是什么功能电路

楼主(2020-07-22):
    简单的运算放大电路通过虚短和虚断可以很快分析是什么功能电路,如果是复杂的,列公式求要好久,有快速知道是什么功能电路的办法不,传递函数不用知道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瞬时极性法是判断电路中反馈的基本方法。具体做法是:规定电路输入信号在某一时刻对地的极性,兵以此为依据,依次判断电路中的各相关点的电流的流向和电位的极性,从而得到输出信号的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