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答案来了!Agitek为您解答数字万用表用户关心的几大问题

楼主(2020-07-22):
KEITHLEY提供广泛的工作台和系统级数字万用表 (DMM) ,产品涵盖5½位分辨率至8½位分辨率,提供用于采集数据和自动化测试的LAN/LXI、USB-TMC、GPIB和RS-232等多种接口选项,以满足研究、设计和制造测试过程中的各种测量要求。
在给客户选型过程中,经常有客户问下面几个问题,泰克的应用工程师为大家提供了标准答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1、 灵敏度、分辨率和准确度有什么区别?
● 分辨率
任何范围中可以测量和显示的信号的最小部分。在这款DMM7510 7位半DMM在100mV范围内的分辨率是10nV,在1V范围内的的分辨率是100nV。
● 灵敏度
可以检测的输入信号的最小变化。在100mV范围内,图中这款DMM能够支持的灵敏度最低为几十纳伏(nV)。
● 绝对准确度还是相对准确度?
绝对准确度:衡量实测值与主要标准值之间相符程度的指标。
相对准确度:衡量实测值与本地参考标准值之间相符程度的指标。
DMM的准确度指标:如何定义?(扫描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
2、怎样才能加快DMM测量速度?
常见速度调节
- 测量速率:也称为孔径、NPLC或速率。
- 量程模式:自动模式或固定(手动)模式。
- 滤波:移动平均滤波或重复滤波。
- 自动清零:开,关,一次。
测量速率:使用速率设置
- FAST(快速)把积分时间设置成0.1 PLC。如果最看重速度,那么可以使用FAST模式。
- MEDIUM(中速)把积分时间设置成1 PLC。如果可以接受噪声性能与速度折衷,那么可以使用MEDIUM。
- SLOW(低速)把积分时间设置成10 PLC。SLOW可以改善噪声性能,但要以速度为代价。
测量速率:使用DMM孔径/NPLC设置
● 量程模式:在设置为“Auto”(自动)时,会限制测量速度,因为DMM必须先确定是否需要改变量程。使用固定手动量程通常会加快测量速度。
● AutoZero(自动清零):开,关,一次。优化用户DUT与内部基准之间的测量采样,得到最高的测量准确度。在禁用时,只在DUT上执行测量采样,因此会牺牲准确度,来加快测量时间。
3、什么是NPLC?
NPLC是电源线周期数量,表示信号采样持续时间。使用整数倍的NPLC可以得到最准确的测量,但要受到电源线周期频率限制(1 PLC=60个读数/秒@60 Hz或50个计数/秒@50 Hz)。
滤波
移动滤波只会把第一个读数延迟用户选定的滤波数
重复滤波器将把每个读数延迟用户选定的滤波数
如果您在选择数字万用表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欢迎咨询安泰测试,安泰测试有一支专业的技术团队为您提供产品选型服务。

网友:
好的 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