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PCB跟ASC对比eco时asc文档内的表头要更改为?才能正确对比?

楼主(2020-07-22):
    pads中PCB跟ASC对比eco时asc文档内的表头要更改成什么后,现在的表头时*PADS2000*   *PART*。要如何更改才能正确对比?

网友A:
    是不是设计不严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设计不严谨啊

    不是设计的问题,就是ASC表的表头需要加一窜什么字符的,我有记得有人这么做过但是我不知道是加的什么了。

网友B:
    导出你要对比的文件的ASC文件,复制前两行到你要对比的asc文件最前面
    !PADS-POWERPCB-V9.5-BASIC-250L! DESIGN DATABASE ASCII FILE 1.
    *PCB*        GENERAL PARAMETERS OF THE PCB DESIGN
*PAR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出你要对比的文件的ASC文件,复制前两行到你要对比的asc文件最前面
!PADS-POWERPCB-V9.5-BASIC-250L! DE ...

感谢大佬,大佬牛逼,问题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出你要对比的文件的ASC文件,复制前两行到你要对比的asc文件最前面
    !PADS-POWERPCB-V9.5-BASIC-250L! DE ...

不过试了多次之后发现就前两次能对比后面的基本上都不成功也不知道为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试了多次之后发现就前两次能对比后面的基本上都不成功也不知道为啥。

    你如果修改了pcb,就需要重新导出复制粘贴。
或许是这个问题,试试吧

网友C:
    用了pads+orcad八九年了从来没有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了pads+orcad八九年了从来没有改过

    有的可能软件是盗版的原因,是对比不了的所以只能更改后才能对比成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的可能软件是盗版的原因,是对比不了的所以只能更改后才能对比成功。

    和盗版没什么关系,是出网标的时候没勾选:  create pads BGA netlist  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盗版没什么关系,是出网标的时候没勾选:  create pads BGA netlist  这个选项

确实如此,不过这个明明说的时创建PADS BGA网络表格,但是我没选的时候对比不成功显示的是器件中有管脚名有错误。就很难理解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确实如此,不过这个明明说的时创建PADS BGA网络表格,但是我没选的时候对比不成功显示的是器件中有管脚名 ...

我已经找到原因了,你选这个选项其实就是把asc表头直接更改了,所以就能直接对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找到原因了,你选这个选项其实就是把asc表头直接更改了,所以就能直接对比了。

软件既然可以自动改,那为啥还要多此一举去打开文件改什么抬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