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导出此电路的输入电阻式子?

楼主(2020-07-22):
Early effect 不考虑,如何导出此电路的输入电阻式子?

网友:
0.1%精度比较容易做。 可以不用恒流源,不用精密参考源,只需要稳定的5V就可以,3 ~ 5V 电压本身不影响结果。
使用 AD7705,待测电阻由3~5V电源串联33K电阻,分压信号给7705,7705内设置放大32倍,33K电阻远大于待测的 1~1500欧电阻,对于你要求的0.1%精度,其分压的非线性误差可以忽略,或者进一步,简单计算进行补偿,16bit的ADC转换分辨率,完全可以满足0.1%的精度要求。

网友:
神奇我竟不知道什么叫输入电阻。按照百度的定义,也就是说求交流等效电阻。根据叠加定理去除直流分离分量保持源内阻容易求得为rbe/(1+B),若是直流等效电阻,则是输入特性纵轴乘以1+B变陡,再向右下角平移v1,I1个单位,由图可看出直流电阻,也可以看出输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