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有没有测量1~1500R电阻的方案?

楼主(2020-07-22):
大家伙,有一个项目要求,ADI有没有测量1~1500R电阻的方案?电阻是可调电阻,精度要求是0.1%。

网友:
因为理想的电压源的内阻为零,所以基极被短路至地,集电结和R1都不需要考虑了。
R_in = Reb

发射极电流Ie等于恒流电流值(Iics)。
输入电阻等于恒流电流值(Iics)下的发射结电阻Reb。
R_in = 发射结电阻Reb = 等于恒流电流值(Iics)下的发射结电压除以该恒流电流值(Iics)。
R_in = Reb = Veb / Iics

网友:
项目限制,可以用 AD7616,虽然比较浪费。
你的7616是否使用片内Vref,如果只要求能测量1欧的变化,可以简单做:
5V 电压,串1K欧,并22uF滤波,然后接 8.2K电阻,再接待测量的 1~1500欧电阻下地,分压得到0~0.7V,可以直接送ADC,通道量程设置为+/-2.5V,0.7V电压转换ADC值约为9175,可以分辨约0.2欧的变化。略有非线性,可以简单计算或查表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