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的最大发射功率是多少?

楼主(2020-07-22):
    WiFi的最大发射功率是多大,有谁知道哪款WiFi能做到23dB及其以上的模块?

网友:
    法律上规定,WIFI准许的最大发射功率分两种情况,分别是100mW(20dBm)和500mW(27dBm),超过的话就是违法。

网友: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