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示波器测量汽修凸轮轴位置传感器信号波形

楼主(2020-07-22):
凸轮轴位置传感器,又称为凸轮轴转角传感器、相位传感器、气缸识别传感器,有的车上还称为1缸上止点传感器。现代汽车最常出现的名称还是凸轮轴位置传感器。

凸轮轴位置传感器的作用主要是检测凸轮轴位置和转角,从而确定第1缸活塞的压缩上止点位置。在启动时,发动机ECU根据凸轮轴位置传感器和曲轴位置传感器提供的信号,识别出各个气缸活塞的位置和冲程,控制燃油喷射顺序和点火顺序,进行准确的喷油和点火控制。

凸轮轴位置传感器常见的可以分为霍尔式、感应式、交流励磁式。

下面我们以示波器测量霍尔式的凸轮轴位置传感器信号举例。

首先给示波器的通道一接上一根BNC转香蕉头线,然后给黑色香蕉头接入一个鳄鱼夹,夹在蓄电池的负极接地,给红色香蕉头接入一根刺针,霍尔式凸轮轴位置传感器通常有三根线,一根正极电源线,一根地线,一根信号线,将刺针刺入信号线中。

示波器通道衰减比设置为1X,时基设置为50ms左右,垂直档位可以设置为1V/div或者2V/div

霍尔式凸轮轴位置传感器的波形,波形幅度可能会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检测其信号频率,而不是电压值。

如下图的波形,通过示波器光标测量,X1为1ms,X2为-155ms,观察波形重复规律可知,波形从X1到X2的位置是该波形的一个周期,其值测出为Delta 156ms,则频率是周期的倒数,为6.41Hz。观察示波器的垂直档位为2V/div,因此垂直方向上一格代表2V电压值,波形在垂直方向上最高占用了6格左右,因此该信号电压峰值在12V左右。

对于霍尔式传感器来说,有两个观测波形的原则,一是要注意信号的基准线是否正常,二是看信号的最高点是否符合厂家的设定范围。

网友:
对于霍尔式传感器来说,有两个观测波形的原则,一是要注意信号的基准线是否正常,二是看信号的最高点是否符合厂家的设定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