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能否针对一台设备进行唤醒

楼主(2020-07-22):
    初次研究射频的片子,查看1101的数据手册。根据数据帧结构,引导码我能理解。但是同步字,我问过度娘,说实话没看懂。能否用通俗的话科普下
然后是电磁波唤醒,手册上将接收到同步字后就会被唤醒。
那么我在想,多台设备都处在WOR状态下,主设备能实现对单台设备进行电磁波唤醒吗?

网友:
    同步字相同,才能唤醒,另外还有地址滤波,单台唤醒要求数据包中地址与模块寄存器设置的地址一致,批量唤醒使用广播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