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选择

楼主(2020-07-22):
我想将12V稳压到3.3V(要求比较稳的电压)用什么稳压管较好 ?求教

网友:
要求电压精度就不要用稳压管了。用ldo或dcdc吧。

网友:
    电流不大LDO,否则DC/DC.稳压管没有精度可研

网友:
      ~5 P1 O6 q( F4 U/ u电流较大的话必须用DCDC,小电流(要计算功耗)时可用LDO。

网友:
    稳压管知识刚好来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有需要可以加我QQ:3341254367。我们公司是做芯片设计的,主要做电源管理IC方面,可以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
    用DCDC吧,压差差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