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xpedition layout 1:1 居中打印

楼主(2020-07-22):
各位大佬好,问一下,mentor xpedition  layout  如何设置  居中打印,1:1, 我这边pdf 打印设置成如下形式,但是在打印预览的是否发现,他是再左上角的位置,不是我期望的,请问图中还能怎样改一下设置,进行打印,谢啦,

楼主:
补充一下:
我的PCB板尺寸230MM*130mm, 一张A4纸是可以打印出来的。
当然我可以把打印设置勾选在print view(如图中红色圈里面),但是这个的话,我必须把打印纸设置改成A3了,不然的话,我的PCB版就会变成如下死样子(4张 A4纸才能显示这个PCB,太挫了)。

我想把我的PCB板 (230MM*130mm,)1:1 打印在A4纸上,各位大佬有什么建议,谢啦

网友A:
点一下 fit board 然后打印试试。
或者曲线一下。先打印成pdf 然后再打印。。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一下 fit board 然后打印试试。
或者曲线一下。先打印成pdf 然后再打印。。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你好,问一下,fit board 在哪? 还是你这边打错了,其实你指的是fit paper ?  如果勾选fit paper的话 , 那就不是1:1 打印了,这种方式会把A4 图纸充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问一下,fit board 在哪? 还是你这边打错了,其实你指的是fit paper ?  如果勾选fit paper的话 , ...

你第2张图片上 第一行第七个 那个绿色图标。

楼主:
试过fit board了 ,如图中显示的那样,但是发现打印预览时,还是跟以前一样,无法居中打印

网友:
board的原点是放在左下角么。试了几次没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