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路检测水泥电阻器

楼主(2020-07-22):
开路检测水泥电阻器

水泥电阻器的检测水泥电阻器实际上是固定电阻器的一种,只是结构较普通固定电阻器复杂。其检测方法和注意事项与检测普通固定电阻器完全相同。

检测水泥电阻方法

将两表笔(不分正负)分别与电阻的两端引脚相接即可测出实际电阻值。为了提高测量精度,应根据被测电阻标称值的大小来选择量程。由于欧姆挡刻度的非线性关系,它的中间一段分度较为精细,因此应使指针指示值尽可能落到刻度的中段位置,即全刻度起始的20%~80%弧度范围内,以使测量更准确。根据电阻误差等级不同。读数与标称阻值之间分别允许有±5%、±10%或±20%的误差。如不相符,超出误差范围,则说明该电阻值变值了。

检测水泥电阻注意事项

注意:测试时,特别是在测几十kΩ以上阻值的电阻时,手不要触及表笔和电阻的导电部分;被检测的电阻从电路中焊下来,至少要焊开一个头,以免电路中的其他元件对测试产生影响,造成测量误差;色环电阻的阻值虽然能以色环标志来确定,但在使用时最好还是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其实际阻值。

网友:
    为了提高测量精度,应根据被测电阻标称值的大小来选择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