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流电阻和分压电阻的区别

楼主(2020-07-22):
限流电阻和分压电阻的区别是什么

外观上没区别,都是电阻,分压和限流是根据具体场景来看的,元器件对电流有要求时,对电流设计时用电阻限流,同理元件对电压有要求时用电阻来调整电压。

事物都是辩证统一的。任何电阻在任何位置,只要有电流的存在,都有限流和分压作用。我们主要看它所在的位置,担任的主要职能,给他加上合适的职称“限流”或者“分压”。限流的同时有分压,分压的同时有限流。 先举一个“限流”和“分压”分明的例子。 在有分支结构的电路中,通常就很分明。例如一个9V的电源,为了得到一个大约3V的电压供其他微型设备使用。

我们可以这样做,取一个20欧姆和10欧姆串联接在这个电源上,从这个10欧姆电阻两端取出3V电压给外设备。那么这个10欧姆的电阻就该说是分压作用,不可以说成是限流。 再如,我们在做实验时,为了防止接线错误,我们通常接上一个保险丝,或者一个小阻值电阻,防止电流过大烧毁设备,这个保险丝(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电阻)或者电阻,在这里我们应该说成限流,而不可以说成分压,(其实我们真不希望它分压,可是它还是分去了很小的电压)。

在做有滑动变阻器的实验时,我们通常也要串一只小电阻,这个电阻是一样的道理,取限流保护作用。 下面再举个不是很分明例子。 一个9V的电源,要点亮6V的小灯泡,需要串联一只电阻,需要它承担3V的电压,我们通常说这个电阻起到分压作用。

限流电阻——限流法与分压法的区别与选取原则

限流法与电路串联,分压法与电路并联(如果在有箭头的划变导线上联有用电器,且划变接有三根导线时就为此)

区别:

1.限流接法线路结构简单,消耗能量少;

2.分压接法电压调整范围大,可以从0到路端电压之间连续调节;

选用原则:

1.优先限流接法,因为它电路结构简单,消耗能量少;

2.下列情况之一者,必须采用分压接法:

(1)当测量电路的电阻远大于滑动变阻器阻值,采用限流接法不能满足要求时;

(2)当实验要求多测几组数据(电压变化范围大),或要求电压从0开始变化时;

(3)电源电动势比电压表量程大很多,限流接法滑动变阻器调到最大仍超过电压表量程时时。

分压,电压的变化范围是0-E (滑动变阻器的两端接电源的正负极,滑片接一条支路,也就并联在电路中)

限流,电压的变化范围是X-E(也就是不能调处0电压,这个是一端不接,也就是只连接两根导线,串联在电路中)

因为功耗小一般接电路优先考虑的是限流。

但是需要电压从0开始变化的时候,就要使用分压法了,测伏安特性的时候,一定要采用分压法。

区别--

1.滑动变阻器的限流法是串联在电路中的。滑动变阻器的分压法是并联在电路中的。

2.滑动变阻器的分压法的电压可从零开始调节,而限流法不能从零开始调节

3.限流法消耗的功率比分压法少。

应用--

1.需要调节范围大,且可从零开始调节时,用分压法。

2.要使电路中消耗的功率较小时,用限流法。

滑动变阻器分压与限流接法的选择 滑动变阻器常被用来改变电路的电压和电流,根据连接方法的不同,可分为分压接法和限流接法。分压法是把整个变阻器的所有阻值接入电路,再从滑片和变阻器的一个端点上引出部分电压向外供电。限流法是变阻器的部分阻值串入电路,通过改变有效阻值来改变整个电路的电流。通常变阻器应选用限流接法,但在下列三种情况下,必须选择分压连接方式。

(1)若采用限流电路,电路中的最小电流仍超过用电器的额定电流时,必须选用分压电路。

(2)当用电器电阻远大于滑动变阻器全值电阻,且实验要求的电压变化范围较大或要求测量多组实验数据时,必须选用分压电路。

(3)要求回路中某部分电路的电压从零开始可连续变化时须选用分压电路。

网友:
    滑动变阻器的限流法是串联在电路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