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3终端电阻可不可以悬空的问题

楼主(2020-07-22):
    我有个客户,他有个板子只用到一片DDR3,做demo板的时候ddr3严格按手册来设计。调通之后为省成本,电压vref用电阻从VDDQ分压而来。而vtt电源和终端电阻位置保留,焊接时候不焊,这样DDR3的地址线,控制线到排阻上就存在一段200-300mil的stub线段。这行不行?

楼主:
    焊接R16,R19;然后不焊u5,rp4-rp9,r21 。 这样DDR到排阻,就形成一段很长的stub线段。 有没有影响?

网友:
    关于DDR3终端电阻可不可以悬空的问题。

楼主:
    龙变天地,今年玩股票比拉线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