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地/电源怎么处理,割地的话信号怎么走?

楼主(2020-07-22):
网上有看到关于模拟数字地的文章,说割地一定要跨分割线走线可以单点接地,具体怎么接,有没有负面影响,各位大佬指导一下~

网友A:
    加个电阻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电阻连起来

0欧姆跨接吗,如果分割距离很大呢

网友B:
    在这个连接中,有关于模拟数字地是否需要分割,以及如何分割的一些讨论与记录。建议自己去阅读一下,也许对您有些帮助。https://www.eda365.com/thread-36786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这个连接中,有关于模拟数字地是否需要分割,以及如何分割的一些讨论与记录。建议自己去阅读一下,也许对 ...

    好帖,感谢

网友:
    看板子性能要求,,,如果需要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的话,一般将两个地分割,用磁珠或电阻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