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仿真模型怎么得到

楼主(2020-07-22):
    大家的ibis仿真模型从官网上下载不到,仿真时有必须要用该怎么获得?自己按照datasheet的说明编写ibis仿真模型吗?

网友:
    按照说明来吧

网友:
    datasheet会描述器件行为吗?如果没有芯片对应的模型,可以用同类型的或者是仿真软件自带的模型仿一下,做个对比参考,总比什么都不做要来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