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复制电路Forward同步后复制的电路会消失

楼主(2020-07-22):
请大神帮忙指点一下,我在用"复制到剪贴板"这个功能复制电路到另一个板子时,布线的物理尺寸及走线的电气名称都是一样的。但是在Forward时,由于勾选了Forward对话框中“导线移除选项”,导致前面复制的电路就没有了。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将复制的电路变成非浮动的?

网友:
把移除浮动导线和过孔,还有下面哪个移除悬挂项目的勾去掉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这样做的确是可以,但是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我担心如果把这两项去除了后如果原理图有改动,再Forward会导致旧的布线不能从PCB去除。有没有办法让复制过来的线不是浮动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