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款DC降压电路

楼主(2020-07-22):
    电源输入18V,需要输出的是5V/5A,12V/3A,-12V/2A  输出有三路电压,不知道谁家的DC降压可以做的比较好,
   找了一款L7912的电源IC,但是发热很严重,主要是-负12V电压不好处理电压

网友A:
    接近85W的功率喔,你确定只用一款IC全部搞定

网友B:
    L7912最大电流才1.5A吧?能不发热?注意器件的输出电流和功率!

网友C:
    你可以找找金升阳的模块

网友D:
    3路输出需要共地吗?你这个功率太大,估计要用控制类ic。输出太复杂,可能要用隔离拓扑。
如果以前没搞过,最好用独立的dcdc。这样设计简单,但是成本估计比隔离拓扑高。

网友E:
    有点复杂
不过,有很多电源模块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近85W的功率喔,你确定只用一款IC全部搞定

    不是的,可以用三款IC的,三路电路独立,但是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3路输出需要共地吗?你这个功率太大,估计要用控制类ic。输出太复杂,可能要用隔离拓扑。
如果以前没搞过 ...

不是的,可以用三款IC的,三路电路独立,但是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点复杂
不过,有很多电源模块可用

    可以用三路ic,但是供地的,有没有好的IC方案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找找金升阳的模块

给个方案,IC的名字叫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点复杂
    不过,有很多电源模块可用

只是需要IC方案而已,三路降压是独立的,公用一路GND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可以用三款IC的,三路电路独立,但是共地

共地就不叫独立了。那还是选隔离方案吧。
如果以前没有做过,可以找现成的模块,但是估计不便宜。如果后面有量,可以考虑去淘宝找人定制。

楼主:
    各位大神,我就是需要三路的DC  to DC而已,有IC方案的可以推荐过来,IC电压输入 15-36V输入的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7912最大电流才1.5A吧?能不发热?注意器件的输出电流和功率!

不要LDO的,就要DC TO DC的方案,有没有好的方案 ,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
    好像有单芯片的方案,去TI,LINEAR网站看看。不过有点儿小贵

网友:
    RT8279、TPS5450之类的可以看看

网友:
    可以用LM338试试

网友:
    LM2576也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个方案,IC的名字叫什么啊

    金升阳官网上可以搜索的,你把输入电压,需要的输出电压和电流这些参数输进去,如果它有合适的型号,会自己出来的

网友(2020-08-23):
    两路正电源可以用SY8205,负压你再找找

网友:
    去TI官网,用webench输入电源参数,生成电路,带元器件详细参数,可在线仿真,可直接导出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