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系统离散和定步长的问题

楼主(2020-07-23):
大家好,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大家,
1、连续系统生成代码之前要先将系统离散化,以便硬件可以执行,通过 tools-control design-modle discretizer 设置;
2、但是simulink仿真的时候步长也是可以设置的,如果把仿真步长设置为离散步长一样是否就可以不用上面的方法来进行离散化呢?
仿真步长和离散化步长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仿真步长就是在仿真软件、仿真算法中设置的步长。是仿真时的最小时间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步长就是在仿真软件、仿真算法中设置的步长。是仿真时的最小时间单位

是的啊,如果只设置仿真步长,不设置离散化。那系统是不是也相当于离散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