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的问题

楼主(2020-07-23):
如果不用封装向导和CAD辅助的情况下怎么绘制QFP封装,请教大神

网友A:
第一、看视频教程
第二、利用【ic-lib.com】平台获取封装库资源,节省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看视频教程
第二、利用【ic-lib.com】平台获取封装库资源,节省时间

。。。。。。。。。。。。。。。。。

网友:
先查看元器件的技术手册,找这种封装的宽度长度大小,在AD里面画封装的那个界面开始画。具体的流程在这说不方便,你可以看看视频教程或者找些网上的画封装注意事项和步骤!记得最后输出pdf的时候一定要1:1输出,要不然出来的封装大小就变

网友:
最近刚好在关注相关的内容,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