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级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2020-07-23):
    对于前端电路,我采用了两级放大,第一级采用了INA103仪表放大器进行10倍、100倍放大,二级电路采用THS4503进行1倍、2倍、5倍、10倍放大。采用ti模型仿真,两级放大电路分别仿真时,都可以达到效果,但是当连在一起的时候,总的增益就变成了衰减(仿真值为负的几十db)。因此我在两极之间加了电压跟随器,便使得输出正常。但是当第一级为10倍放大时,二级电路进行1倍、2倍、5倍、10倍放大时,输出值都在计算值附近,输出正常,当第一级为100倍放大时, 二级电路进行1倍、2倍、5倍、1放大时,输出值都正常,但是当第二级放大100倍时,最后输出又变成了衰减(负的几十DB),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加了电压跟随之后情况变好而第二级放大倍数为10时又变成衰减?请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
    只是信号被后级电路阻塞引起的,需要调整后级放大器输入阻抗,做到信号能够被完全放大。

网友:
    上图
    文字描述电路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