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怎么布线时快捷添加过孔,使得布线过程不会被打断

楼主(2020-07-23):
在ad中可以直接添加过孔,并且走线不中断,比如4层板,第一层打过孔到第4层,添加完过孔后,鼠标直接粘连拉线,allegro中怎么快速实现呢?这样效率就会快很多。

网友A:
    在拉线命令下直接双击,就会出现孔,然后继续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拉线命令下直接双击,就会出现孔,然后继续拉线。

怎么快速选择要过孔到哪层呢

网友B:
    到Option面板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Option面板选择

有没有快速一些的办法呢,感觉没打一个空就要去设置一下,效率很低

网友:
    如果单板层数、过孔种类不多的话,可以设快捷键

网友:
    把要换的层打开

网友:
    可以先把fanout都做完,然后安心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