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的连续滚动显示问题

楼主(2020-07-23):
每行小于16个字符,我想实现LCD1602滚动,一边出多少,另一边就进多少。该如何实现?求大佬指教
我用移动命令的话,字符移出后需要等一会才能从另一边出来出来,不能实现我说的想法

网友:
不停的刷新显示的数据

网友:
每个界面显示,或者单个位置显示,并刷新

网友:
    一个思路:把16个字符的首字符移到尾巴上然后直接显示,如此连续。

网友A:
    现在800×480分辨率的4寸屏价格在60元以下,性能远超1602。在这种低端屏上下功夫不值得,软件又不能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800×480分辨率的4寸屏价格在60元以下,性能远超1602。在这种低端屏上下功夫不值得,软件又不能兼容!

软件不兼容,还有别得办法吗

网友:
    见发的LCD1602参考程序27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