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的物理特性与表示

楼主(2020-07-23):
 热敏电阻的物理特性用下列参数表示:电阻值、B值、耗散系数、热时间常数、电阻温度系数。

  1、电阻值:R〔Ω〕

  电阻值的近似值表示为:R2=R1exp[1/T2-1/T1]

  其中: R2: 温度为T2〔K〕时的电阻〔Ω〕

  R1: 温度为T1〔K〕时的电阻〔Ω〕

  B: B值〔K〕

  2、B值:B〔k〕

  B值是电阻在两个温度之间变化的函数,表达式为:

  B= InR1-InR2 =

  2.3026(1ogR1-1ogR2)

  1/T1-1/T2 1/T1-1/T2

  其中: B: B值〔K〕

  R1: 温度为T1〔K〕时的电阻〔Ω〕

  R2: 温度为T2〔K〕时的电阻〔Ω〕

  3、耗散系数:δ〔mW/℃〕

  耗散系数是物体消耗的电功与相应的温升值之比

  δ= W/T-Ta = I2 R/T-Ta

  其中: δ: 耗散系数 δ〔mW/℃〕

  W: 热敏电阻消耗的电功〔mW〕

  T: 达到热平衡后的温度值〔℃〕

  Ta: 室温〔℃〕

  I: 在温度T时加热敏电阻上的电流值〔mA〕

  R: 在温度T时加热敏电阻上的电流值〔KΩ〕

  :http://tede.cn

  在测量温度时,应注意防止热敏电阻由于加热造成的升温。

  4、热时间常数: τ〔sec.〕

  热敏电阻在零能量条件下,由于步阶效应使热敏电阻本身的温度发生改变,当温度在初始值和终值之间改变63.2%所需的时间就是热时间系数 τ。

  5、电阻温度系数:α〔%/℃〕

  α是表示热敏电阻器温度每变化1oC,其电阻值变化程度的系数〔即变化率〕,用

  α=1/R·dR/dT 表示,计算式为:

  α = 1/R·dR/dT×100 = -B/T2×100

  其中: α: 电阻温度系数〔%/℃〕

  R: 温度T〔K〕时的电阻值〔Ω〕

  B: B值〔K〕

网友:
在测量温度时,应注意防止热敏电阻由于加热造成的升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