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生产线的采集方式有哪几种,都有什么特点

楼主(2020-07-23):
为了优化配置,企业在组建SMT生产线时,设备般均来自多个厂。而目前市场上的SMT生产设备种类繁多,不同设备间、甚同设备不同型号,数据接口方式不尽相同。一般数据采集的方法有:采用行业通用协议采集、通过设备自定义通讯协议采集、通过设备控制系统接口采集,另外还可以添加采集板卡方式采集数据。

1、丝印机数据采集

丝印是将焊膏(或固化胶)涂布到PCB板上的过程。以全自动丝印机为例实现数据采集,采集参数包括:生产机种、生产数、印刷方式、刮印压力、刮印速度、分离速度、循环时间、印刷方向。本模块通过行业通用协议采集丝印机数据。

采用SEMI相关协议编写通讯驱动程序,实现采集驱动端与设备间的数据应答。同时,需要在丝印机主控界面上,打开相应的主机通讯(Host Comm)开关为Enabled状态。值得注意,般丝印机的GEM通讯板卡不在默认配置,需要单安装。

2、贴片机数据采集

贴片是将SMD器件贴装到PCB板上的过程,它是SMT流水线关键工艺。贴片机控制参数复杂,精度要求高,是本方案重点采集设备对象。采集内容包括生产信息、实装信息、吸嘴信息、供料器信息、程序信息。关键参数有生产数、停机时间、工作时间、工作效率、取料数、贴装数、抛料数。按吸嘴、料架、时间段等不同分析条件对吸附率、贴装率过低以及某机种产量降低进行报警。

采用DOS操作系统的贴片设备可通过离线软件和贴片机的COM口通讯,采集驱动直接从离线软件产生的过程文件中获取相应采集数据。

另种方法为在设备上安装串口通讯程序,在DOS状态下,与采集服务器上的串口程序通讯,将过程数据发送采集服务器监控、存储。采集到服务器后便可按格式直接分解。

3、回流炉数据采集

回流焊工艺是将组件板加温,使焊膏熔化而达到器件与PCB板焊盘间电气连接。采集数据包括各区炉温(设置值、实际值)、带速。同时,按时间间隔对炉温变化绘制折线趋势图,对炉温过高报警提示。 本模块通过设备控制系统接口采集数据。PC和主控制卡通过COM口通讯,采集设备信息,发出控制命令。整个控制路线是闭环控制。

在回流炉控制电脑上安装采集应答程序,通过非堵塞SOCK连接与远程采集服务器上的采集驱动应答,传输实时数据。通过多线程方式,台采集服务器可同时连接多台回流炉进行数据采集。

网友:
    贴片是将SMD器件贴装到PCB板上的过程,它是SMT流水线关键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