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R1510-06做一个5V1A的电源纹波异常的大怎么办?

楼主(2020-07-23):
请教大神,我用CR1510-06做一个5V1A的电源纹波异常的大怎么办,想请教大神如何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
加大输出电容,用高频低阻的,初次级加Y电容啊,实在不行输出加个滤波电感。

网友:
AGND和变压器2脚拉开距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