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加限制条件才能保证拟合的结果一定是椭圆?

楼主(2020-07-23):
我想用一组边界点拟合椭圆,但是发现边界点里有四分之一的样本点是噪音,请问如何能够排除这些噪音的影响来拟合椭圆?
另外,我用matlab拟合椭圆的时候发现可能拟合出来是一条双曲线,请问如何加限制条件才能保证拟合的结果一定是椭圆?
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参与拟合椭圆有10个边界点,其中2个点是噪声,那么先用这10个点一起拿进去拟合,再根据拟合出的模型求10个边界点的误差函数,设定误差函数的阈值,大于该阈值则视为噪音提出掉,此方法适用于噪声点占边界点比例较小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