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器

楼主(2020-07-23):
 1.压敏电压:指在规定的温度和直流(一般为1mA或0.1mA)下,压敏电阻器两端的电压值。记为V1mA或V0.1mAo

  2.连续电压:指在规定环境温度下,能长期持续加在压敏电阻器两端的正弦交流电压有效值或直流电压值。

  3.限制电压:指在压敏电阻器中通过规定大小的冲击电流(8,20μs)时,其两端的电压峰值。

  4.额定功率:指在规定的环境温度下,可施加给压敏电阻器的平均冲击功率。

  5.能量:在压敏电压变化不超过±10%,冲击电流波形为10,1000μs或2ms的条件下,可施加给压敏电阻的冲击能量。

  6.通流容量(冲击电流):

  :在压敏电压变化率不超过±10%,冲击电流波形为8,20μs的条件下,压敏电阻器所能承受的电流。

  两次:指同一方向冲击两次(间隔5分钟),在压敏电压变化率不超过±10%,冲击电流波形为8,20μs 的条件下,压敏电阻器所能承受的电流。

  7.静态电容量:指压敏电阻器本身所固有的电容量,它是在20±2℃的环境中,施加以1KHZ,为1Vrms信号所测得的。

  8.漏电流:指在规定的温度下,施加连续直流电压(或实际压敏电压的75%)时,压敏电阻器中流过的电流值。

网友:
指同一方向冲击两次(间隔5分钟),在压敏电压变化率不超过±10%,冲击电流波形为8,20μs 的条件下,压敏电阻器所能承受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