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工艺连焊,试了很多方法都没有改善。

楼主(2020-07-23):
波峰焊工艺连焊,试了很多方法都没有改善,请教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改善方法,感谢!

网友:
在设计上可以优化焊盘,或是加上阻焊油。

网友:
刷红胶也是一个好方法。

网友:
    上图片啊·RD有设计阻焊盘或者白油吗··红胶还是锡膏的?如果有治具可以考虑旋转45··或者直接做个可调试360度的治具·还有在连锡的尾部增加脱戏片或者脱戏条,再不行·直接整个钢网或者钛合金强制隔离··我的微信15082887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