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p v点胶机,原机器键盘坏了,需外接个普通键盘。

楼主(2020-07-23):
hdp v点胶机,原机器键盘坏了,需外接个普通键盘,需要更改主板跳线,忘记跳线怎么设置的了,麻烦大神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不管什么键盘就5根线, 正极+5V ,负极 ,接地 ,还有两根数据线, 找到其中三根数据线对调试一下能工作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键盘就5根线, 正极+5V ,负极 ,接地 ,还有两根数据线, 找到其中三根数据线对调试一下能工作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