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收藏的一篇关于:AD18生成gerber文件及用CAM350读取gerber教程

楼主(2020-07-23):
AD官方教程:https://www.altium.com/documentation/altium-designer/workspacemanager-dlg-gerbersetup-formgerber-setup-ad?version=18.0,

生gerber之前准备

生成gerber之前,先把原点设置在外框的左下角,并且为每一层都用文本标注对应层的名称以及在drill Drawing层加上“.legend”(无双引号)。方便查看gerber时区分是那一层,并且把执行一下Place->Drill Table,把钻孔数据表放到PCB里,这样导出的gerber里面有这个表格,

下面开始生成gerber
1. 在PCB下,点击File选择Fabrication Outputs中的Gerber Files,如下图所示

得到如下图所示,做如下设置,(如果系统单位是设置的inches则选择inches,如果系统单位设置的是Millimeter,则选择millimeter)

2. 接着选择第二个标签layer,做如下设置,plot layer选择All on,如果别的机械层没有用的话就关闭不需要的机械层,仅保留外框那一层机械层即可,Mirror Layers选择All Off,右上角的机械层不打勾,如果右侧机械层打勾的话,则左侧输出的每一层都会带有机械外框,

下面是对Advance各选项卡的解释,可以参考看一下

  • ”Film size”设置菲林的大小 (生成gerber文件时弹出”The film is too small for  this pcb !”对话框而生成失败,原因是拼版或有部分元件跑出板外,客户的文件设计在离原点很远的位置,解决方法:将Film Size的三项数值:X(horizontal) Y(Vertical),Border size,左边第一个数字改成“9”)
  • ”Leading/Trailing Zeroes”(前导/尾随零字符)选Suppress leading zeroes(抑
  • “Position on Film”(菲林位置)选 Reference to relative origin(参考相对原点)
  • “Batch Mode”(批处理模式)选“Separate file per layer”(每层为单独的文件)
  • “Plotter Type”(光绘机类型)选“Unsorted(raster)”(未排序(光栅)) “Sorted(vector)”的意思是(排序(向量))
  • “Other”(其它)  “G54 on aperture change” 选择该项,则加入 G54 指令。早期的 光绘机每次取用 Aperture,都必须先加入, G54 指令主要为了满足老的制板绘图设备的需要,现在都不需要勾选此选项。

然后点击OK,进行除机械层余层的输出,就可以在工程目录下看到生成的各层文件,有的说按照上述步骤再次输出一下机械层,就是左侧的plot layer和Mirror Layers全关闭,右侧的机械层根据需要再输出一下,我没看到有什么必要,只需要机械外框的话,和第一次一起输出就可以,没必要输出第二次。

3 开始进行钻孔输出,如下操作

打开后如下图所示,前面输出各层gerber时选择的是2:5,这里也选择2:5, 还有就是Leading/Trailing Zeroes下面也要选择和上面输出gerber时选择一样,

接着会弹出一个设置对话框,如下图,

单击Units...设置如下:

这样就得到了gerber文件,输出到源文件夹的Project Outputs for XXX,把这些文件单独放到一个文件夹里,如gerber文件夹

用CAM350读取gerber文件

打开cam350后,点击File->Import->AutoImport,然后定位到上面生成的gerber文件夹,任意选择该文件夹中的一个文件,如下图所示,然后点击NEXT,会开始执行导入命令,

接着会弹出下图,让选择导入哪些文件,默认就行,CAM350会自动筛选哪些文件可以导入,

但是要注意下图中的红框内的Format那一列中的,当前面的Type为RS-274-X的各层信息时,后面就要是ELA2.5, 这个是和前面选择的2:5选项有关,这里如果有ELA2.4的话就要修改为ELA2.5,

还有下面的过孔信息,当Type为NC DATA时,后面的Format就要为Excellon-2.5, 这里有可能是Excellon-2.4,注意一定要修改为Excellon-2.5,要不然导入后过孔hi飞到板子框的外侧,显示不全,

完全导入后就可以在如下图所示看到各层,双击某一层可以单层查看,下面的Drill Tools可以查看过孔属性

网友:
    很详细,好帖子

网友(2021-09-08):
    这么好的文章去哪里找呀。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