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S8050做开关,选择多大的电阻合适?

楼主(2020-07-23):
我想用一个人体感应器控制一个MP3播放器。
人体感应器有3个口(+,out,-)out输出高低电平(3.3v,0)
MP3播放器接5v电源正常使用。
网上找了一堆资料是通过三极管控制,大概知道是out接三极管b,中间加电阻。ce做开关接MP3和电源。
不知道out接B的电阻是多少,要怎么计算?还有MP3要不要接电阻?

网友:
你在测量螺旋线的LC吗?
如果是这样,有两种选择:1。将螺旋及其外壳放入EMPro本征模求解器中。
LC = 1 /(2πf0)^ 2,其中f0是第一谐振频率。
不需要激励。

网友:
2.如果两端未接地,则在螺旋的两端放置一个50欧姆的端口。
获得2x2 S矩阵结果。
将S矩阵变换为Y矩阵和Z矩阵。
从Y11开始你可以获得循环L.从Z11你可以得到C到地面。
根据您将螺旋解释为电路拓扑的方式,计算可能会有所不同。
由于我们将S转换为Y和Z矩阵,因此将消除激励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