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MFRC500工作电压一般都是5V,,,,,,,,

楼主(2020-07-23):
射频芯片MFRC500工作电压一般都是5V,如果用高档单片机比如ARM(工作电压3.3V)做主控,就会出现电压不匹配的问题,当ARM读MFRC500时,MFRC500的5V高定平输入到ARM管脚,就会烧毁ARM,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跪求,感谢!!

网友:
有数字电源的引脚,将这个引脚供电3.3V,模拟电引脚5V

网友:
    Level shifter 一堆堆的,随便找一个

网友:
    加一个低压差L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