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电阻电容如何选型?

楼主(2020-07-23):
这是照着数据手册画的,这些电阻应该选多大功率的,感觉各端口电流不是很明确啊,有没有比较靠谱的方法啊?请赐教

网友:
电容:

0.01uF可能的封装有0603、0805

10uF的封装有3216、3528、0805

100uF的有7343

320pF封装:0603或0805

电阻:

4.7K、10k、330、33既有0603又有0805封装。

网友:
电容按照手册电路选取相应的容量和耐压就可以了,图上电阻都是BUCK电路上起使能、反馈、补偿和开关频率设置的,不是功率器件,用0402的电阻就可以

网友:
这种电路上的电阻电容功率并不大,0805的就可以了

网友:
数据手册没看懂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