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数据(外形数据)创建向导

楼主(2020-07-23):
元件数据(外形数据)创建向导
1.在使用已有的机器数据时要首先确认以下项且需要注意背光处理转换为前光处理的元件。
如果使用的是背光影像类型,它会自动转换为前光影像类型。
如果某--元件正在执行外形处理时(没有定义引脚),则有必要通过前光处理来添加引脚定义(角形芯片不做此要求)
必须事先确认元件的贴装表面外形
为了最大程度的利用前光处理的两个优点,即测量引脚的位置和定位,应该把引脚元件定义到最大的程度。
以下给出的例子为只是进行自动转化不能对应的例子。
O角形芯片处理的元件(在先前的机型上: SMD3_ VT10-19)
影像类型10与影像类型12是为以下元件而设置的。
尽管在NXT/AIM机器上可以通过自动转换来进行处理,但是我们还是建议用户使用引脚定义
这样可以保证处理的稳定性。
影像类型70/180 用于引脚定义。

网友:
nxt机型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