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我看看protel99se转成AD16后PCB部分脚位的网络没有了

楼主(2020-07-23):
哪位大神帮我看看protel99se转成AD16后PCB部分脚位的网络没有了,这是啥原因啊?

网友:
最怕遇到这种情况了,又一时半会解决不了

网友:
看图应该是原理图导入PCB时丢的吧?
导PCB前先编译一下,查查原理图的错误,第一个图最底下已经提醒你了。
可能是原理图从protel转过来后,有些节点丢了,反正先检查原理图。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高版本使用层次原理图的话,跨图纸最好使用端口或线束连接器连接一下网络,否则就可能丢失网络

网友:
    先检查原理图,如果没问题就改一下封装网络

网友:
    转换过程中,有些节点在高版本中识别不了,导致网络丢失,建议先用99导出网表,在高版本用对比网表的方式导入,这样不会丢失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