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MatlabGUI按钮的问题?请大神帮忙啊

楼主(2020-07-23):
最近做了一个gui界面,本意是想点击按钮后在可编辑文本框中显示数字,结果运行gui点击这个按钮后,弹出了一个新的一模一样的gui界面,在这个界面的可编辑文本框中显示了数字,实在是搞不懂为什么点击按钮后会生成一个新的gui界面

网友:
没搞过这个

楼主:
这是按钮的回调函数,KNN是其中调用到的一个函数
function train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global fea
global classifier
global rnum

    load('feature.mat');
    load('label1');
    if fea==[0 0 0 0 0]
        errordlg('Error!Please choose features','Error');
    elseif fea==[1 0 0 0 0]
        feature=[ampmat];
    elseif fea==[0 1 0 0 0]
        feature=[energymat];
    elseif fea==[0 0 1 0 0]
        feature=[entropymat];
    elseif fea==[0 0 0 1 0]
        feature=[fremat];
    elseif fea==[0 0 0 0 1]
        feature=[mfccmat];
    elseif fea==[1 1 0 0 0]
        feature=[ampmat,energymat];
    elseif fea==[1 0 1 0 0]
        feature=[ampmat,entropymat];
    elseif fea==[1 0 0 1 0]
        feature=[ampmat,fremat];
    elseif fea==[1 0 0 0 1]
        feature=[ampmat,mfccmat];
    elseif fea==[0 1 1 0 0]
        feature=[energymat,entropymat];
    elseif fea==[0 1 0 1 0]
        feature=[energymat,fremat];
    elseif fea==[0 1 0 0 1]
        feature=[energymat,mfccmat];
    elseif fea==[0 0 1 1 0]
        feature=[entropymat,fremat];
    elseif fea==[0 0 1 0 1]
        feature=[entropymat,mfccmat];
    elseif fea==[0 0 0 1 1]
        feature=[fremat,mfccmat];
    elseif fea==[1 1 1 0 0]
        feature=[ampmat,energymat,entropymat];
    elseif fea==[1 1 0 1 0]
        feature=[ampmat,energymat,fremat];
    elseif fea==[1 1 0 0 1]
        feature=[ampmat,energymat,mfccmat];
    elseif fea==[1 0 1 1 0]
        feature=[ampmat,entropymat,fremat];
    elseif fea==[1 0 1 0 1]
        feature=[ampmat,entropymat,mfccmat];
    elseif fea==[1 0 0 1 1]
        feature=[ampmat,fremat,mfccmat];
    elseif fea==[0 1 1 1 0]
        feature=[energymat,entropymat,fremat];
    elseif fea==[0 1 1 0 1]
        feature=[energymat,entropymat,mfccmat];
    elseif fea==[0 1 0 1 1]
        feature=[energymat,fremat,mfccmat];
    elseif fea==[0 0 1 1 1]
        feature=[entropymat,fremat,mfccmat];
    elseif fea==[1 1 1 1 0]
        feature=[ampmat,energymat,entropymat,fremat];
    elseif fea==[1 1 1 0 1]
        feature=[ampmat,energymat,entropymat,mfccmat];
    elseif fea==[1 1 0 1 1]
        feature=[ampmat,energymat,fremat,mfccmat];
    elseif fea==[1 0 1 1 1]
        feature=[ampmat,entropymat,fremat,mfccmat];
    elseif fea==[0 1 1 1 1]
        feature=[energymat,entropymat,fremat,mfccmat];
    elseif fea==[1 1 1 1 1]
        feature=[ampmat,energymat,entropymat,fremat,mfccmat];
    else
        errordlg('Error!Please choose features','Error');
    end

    r=randperm(600);
    X0=feature(r,;
    Xtrain=X0(1:420,;
    Xtest=X0(421:600,;
    label0=label1(r,:);
    labeltrain=label0(1:420,:);
    labeltest=label0(421:600,:);
    TResult=KNN(Xtrain,Xtest,labeltrain);
    rnum=0;
    for i=1:180
        if TResult(i)==labeltest(i)
            rnum=rnum+1;
        end
    end

    set(handles.edit1,'String','loading completed');
    set(handles.edit2,'String',num2str(rnum/180));

function result=KNN(train,test,trainlabel)
k=2;
testlength=length(test(:,1));
trainlength=length(train(:,1));
for i=1:testlength
    dist=zeros(trainlength,1);
    for j=1:trainlength
        dist(j)=distance(test(i,:),train(j,:),1);
    end
    [Y,I]=sort(dist,1);
    k=min(k,length(Y));
    labels=trainlabel(I);
    result(i)=mode(labels(1:k));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