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PCB布局

楼主(2020-07-23):
    通常,使用PCB设计软件将电路的原理图转换为PCB设计布局即可完成PCB设计。您可以根据需要和要求选择任何PCB设计软件。为使您入门,我们在第2章中列出了一些最常见的PCB设计软件。

    如果您精通PCB设计,或者您不知道如何设计PCB,则始终可以寻求具有PCB设计服务和PCB布局服务的PCB制造公司的帮助。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获得PCB设计服务和PCB布局服务的好处的信息,我们将在第3章中分解其一些优点。
    如果您想亲自处理问题并学习如何从头开始设计PCB布局,我们将帮助您进行PCB设计步骤。为了了解PCB设计基础,PCB设计规则和PCB设计步骤,在本章中,我们将引导您完成PCB设计过程,并向您介绍一些可以使用的PCB设计技巧。
    5.1如何设计PCB电路
    PCB布局编辑器是神奇的地方。在这里,电路板尺寸放在一起,并通过铜走线布置和连接组件。PCB布局编辑器可优化您在原理图编辑器中制作的概念示意图,并使PCB布线和电路板尺寸更加精确。
    在本PCB设计教程中,我们将使用EAGLE PCB设计软件介绍PCB设计步骤,从放置零件到PCB布线再到生成Gerber文件。我们还将介绍EAGLE的PCB布局编辑器的PCB设计基础。
    5.1.1创建原理图板
    使用EAGLE,altium等PCB设计软件,通过电路原理图开始PCB布局设计过程。PCB设计软件具有可用于制造电路的组件库。您可以得出电路设计的位置并根据需要对其进行调整。
    出于本教程的考虑,让我们使用EAGLE PCB设计软件进行原理图设计。原理图设计是这些PCB设计步骤的基础,它是一个分为两部分的过程-将部分添加到原理图表中并将这些部分布线在一起。
    步骤1:创建一个新项目。启动EAGLE,为原理图设计创建一个新的项目文件夹。在“项目”树下,有一个默认的“ eagle”文件夹。右键单击它,然后选择“新建项目”。给它一个描述性的项目名称。
    步骤2:创建原理图。要开始PCB设计过程,请创建原理图并将其添加到项目文件夹中,然后右键单击该文件夹并选择“新建”,然后选择“原理图”。应该会弹出一个新的空白窗口。
    步骤3:将零件添加到原理图。使用“添加”工具(可在“编辑”菜单下找到)将所有组件(框架,电源输入,微处理器和支持电路,连接器等)放置在原理图上。
    步骤4:连接原理图。将每个零件添加到原理图后,接下来使用NET工具将它们连接在一起,该工具可以在“绘图”菜单下找到。
    如果要了解有关如何设计原理图的更多信息,可以根据PCB设计软件的公司,参考以下教程。
    如果已经有了原理图,则可以在EAGLE上将其打开,然后单击“文件”菜单上的“生成/切换到电路板”,从原理图编辑器切换到相关的电路板。这将启动一个新的电路板编辑器窗口,其中存在您从原理图添加的零件,这些零件彼此堆叠并准备放置和布线。
    5.1.2安排原理图板
    布置原理图板时,需要在原理图编辑器中基于原理图创建新的PCB设计。为此,请在“文件”菜单上选择“生成/切换到开发板”。
    新的电路板文件将显示原理图上的所有内容-电线,电路板尺寸的浅灰色轮廓等。此处的目标是将零件放置在正确的位置,然后减小PCB尺寸轮廓的面积。
    使用“移动”工具在尺寸框中移动零件。之后固定尺寸轮廓。使用DELETE工具删除尺寸线。然后,使用WIRE工具绘制新轮廓。
    5.1.3 PCB布线
    PCB布线是乐趣的开始。在这里,您需要将金线连接到顶部或底部的铜线中,并确保避免两个不同的信号重叠。使用ROUTE工具绘制所有铜线。
    如果两个信号重叠,铜走线将无法正常工作。如果不可避免,请确保它们在电路板的相反两侧交叉。另外,请确保两条不同的信号线之间有足够的空间。
    为了使您的生活更轻松,您可以使用EAGLE的自动路由器为您完成此任务。但是,您仍然需要检查它是否在做正确的事情。如果没有,您只需单击撤消按钮。
    5.1.4 PCB设计规则检查
    必须先检查PCB设计是否存在错误,然后再将其发送给印刷电路板制造商。首先,您需要检查是否已在原理图中布线了所有网络。PCB设计规则检查在布线之后进行。
    根据要使用的PCB设计规则检查标准,进行PCB设计规则检查时通常会发现最常见的错误,包括走线太近,尺寸线相交以及信号走线重叠。
    5.1.5画龙点睛
    在最终生成Gerber文件之前,您可能需要做一些最后的润饰,包括倒铜和丝网印刷。
    添加铜粉通常用于接地信号,这会使您的PCB布局设计更加专业。添加丝网印刷也是PCB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您的PCB布局设计看起来不错。
    5.1.6生成Gerber文件
    当然,在将PCB设计发送到PCB制造厂之前,您需要Gerber文件。如果您对最终的PCB布局设计感到满意,则可以生成PCB布局设计的Gerber文件。
    请记住,gerber格式就像所有PCB设计软件中使用的通用语言一样。制造工厂可能不支持所有PCB设计软件格式,因此Gerber文件使他们能够读取您的PCB设计。

    5.2 PCB后设计流程
    虽然可以用面包板和零板构建电子电路,但效率不如PCB,因为面包板和零板容易折断,而且过于脆弱,无法处理放置电路组件的复杂过程。
    自从引入支持电子组件和通过表面安装铜走线进行布线的PCB以来,设计复杂的电子电路就变得更加易于管理。PCB由纤维和玻璃等材料制成,因此它们不导电。板上的电路由铜迹线制成,用于在电子组件之间进行导电。
    通过在板上钻孔,放置组件,然后将PCB焊接在它们各自的位置,从而使铜迹线和组件一起构成电路,从而使电子组件具有指定的位置。
    设计PCB布局设计的方法不同。根据PCB设计服务和PCB布局服务的不同,可以使用PCB制造机(包括钻孔,电镀,冲压和最终制造方法)批量制造PCB布局设计。CNC机床,带状蚀刻机,光学检测设备,自动电镀机和飞针测试仪可以极大地帮助生产高质量,高产量的PCB。
    5.2.1生成电影
    从PCB设计软件的最终电路板图生成胶片后,即可将其发送给制造商,以在塑料板上打印负片图像或掩模。
    5.2.2选择原材料
    今天使用的最常见的PCB材料类型是玻璃纤维环氧树脂(FR-4)和酚醛纸(FR-2)。大多数PCB是用不易破碎的玻璃或玻璃纤维制成的,并且铜箔覆盖板的一侧或两侧。
    由酚醛纸和铜箔制成的PCB较便宜,并且经常用于家用电器。但是,它毒性更大,更容易损坏。另一方面,玻璃环氧树脂是最常见的,但不适用于高速或RF板。
    5.2.3准备钻孔/ h3>
    钻孔的图案存储在计算机中,包括每个面板的孔数,钻头尺寸,每个负载的钻孔时间以及钻孔的堆栈等。将PCB放置在CNC机床中,以便根据图案进行钻孔。
    5.2.4应用图片
    有两种方法可以在PCB上打印PCB布局设计的电路,例如笔式绘图仪和打印机,干式传输和手动笔。但是激光打印机是更好的选择。
    要将您的PCB布局设计的电路打印在PCB上,请用干净的铜纸将其放在激光打印机上。然后,将设计的版图胶片保存在计算机上。最后,在铜纸上打印PCB布局设计电路。

    5.2.5剥离和蚀刻
    剥离和蚀刻过程需要去除PCB上的未接线铜。可以使用不同的化学品(例如过硫酸铵和氯化铁)来完成此操作。
    要制成溶液,请将1%的氢氧化钠和10克的氢氧化钠颗粒混合到1升的水中。混合直到所有东西都溶解。然后,将PCB放在化学碗上,并用刷子用溶液清洗。
    5.2.6测试PCB设计
    完成PCB制造过程后,您需要对PCB设计和电路板进行测试和检查功能问题。对于PCB的大批量测试,您可以使用现在可用的任何类型的自动测试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