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复用问题

楼主(2020-07-23):
    mentor 7.9.5中布局时模块复用,器件会乱飞(不是一个模块的器件复用在了一起),已经重新画了板框,只让要复用的那些器件在板框外,但是还是不行,大家怎么处理的?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匹配不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匹配不上吗?

能够匹配的上,但是匹配的不是他自己模块的器件,而是其他模块的,这样的话就乱了,问别人说就是把要复用的放在板框外,其他的都在板框内去复用,但是我这样做了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够匹配的上,但是匹配的不是他自己模块的器件,而是其他模块的,这样的话就乱了,问别人说就是把要复用 ...

模块拷贝的时候要一个拷贝,不要把相同的模块都放到板外,拷贝哪个放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拷贝的时候要一个拷贝,不要把相同的模块都放到板外,拷贝哪个放哪个。

就是这样的,只把要复用的那一个模块放到板外,其他的都在板内,但还是不行。

网友(2022-02-16):
    有一个笨方法,只保留所需要复用的一路模块,其他模块器件组成一个group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