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没按下,另一侧仍然有电压

楼主(2020-07-23):
如图所示,A B为按键的两个管脚,通过走线连接到一个插针上,插针间距1.27mm,当对A点 加上5V电压时,按键没按下去的情况下,B点电压也为5V,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
如果真是你图上画的这样,描述符合,那原因只有一个,你的按钮是类似4个脚的,其中2个脚接在一起,焊旋转了90度,AB短路了

楼主:
    统一回复:按键绝对没有焊反。。。。。

网友:
    肯定AB短路了

网友A:
    B点后面如果悬浮,有这种可能。建议B点后面的电路接下拉电阻,使的默认情况下电平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B点后面如果悬浮,有这种可能。建议B点后面的电路接下拉电阻,使的默认情况下电平固定。

悬浮时,怎么感应过去的?

网友:
    按键是常闭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