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库文件如何为每个元器件添加对应的料号?

楼主(2020-07-23):
    AD库文件是否可以像allegro一样,通过数据库或者其他的方式,为每个元器件添加对应的料号呢?谢谢

网友A:
    在原理图上双击某个元件,在弹出的属性框里有个选项是Parameters的选项。里面可以自定义各种值。也可以在建封装的时候添加想要的值,比如说物料编码。型号或者元件值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原理图上双击某个元件,在弹出的属性框里有个选项是Parameters的选项。里面可以自定义各种值。也可以在建 ...

谢谢指导,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