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封装问题,大神进来指点一二

楼主(2020-07-24):
我将问题描述在图片中了,不知道应该怎么理解这个封装标注,并且不知道应该怎么确定“1”和“2”这两处的长度,请大神指点

网友:
    最大值和最小值,与外面的对应,用软件做封装有个自动的,填进去就可以了,如果手做就用最大值,一般有个TYPE

网友:
    1.04应该是平均值,如果你要知道1的平均值,应该用1.04-(1.27+0.41)/2 = 0.2 的典型值(也叫平均值)。相应的2的平均值为(1.27+0.41 )/2

网友:
    直接下载封装,上面有焊盘尺寸,研究这个耗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