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适用于音响电器的正负电源的设计

楼主(2020-07-24):
    浅谈适用于音响电器的正负电源的设计

    一般音响电器工作时,需要提供正负电源。但在汽车、轮船、火车等运载工具上只能用蓄电池供电,这里介绍一款电源电路,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该电源电路由震荡器、反相器、推动器和整流及滤波器等部分组成,电路工作原理如图所示。

    震荡器

这是一款典型的由CMOS门电路(CD4069)构成 震荡器。震荡精度为10-2~10-3,,震荡过程如下:设某一时刻电路中 B点为高电平则AB点通过电阻R8向电容充电。刚开始充电时,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使得C点电位突变至高电平,随着充电的进行, C点电位逐渐降低。当C点电位低于CMOS非门的转换电压时,非门41F翻转,A点变为高电平,B点变为低电平。由于电容 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使得 C点电位突变至低电平。A点则通过电阻R8向电容C6反向充电。随着充电的进行,C点电位逐渐升高,当C点电位高于CMOS 非门的转换电压时,非门 41F翻转,A点变为低电平,B点则通过电阻R8向电容C6充电……重复上述过程,形成振荡,于B点输出脉冲电压。此振荡器的振荡频率为 f=1/2ΠR8C6=1/2*3.14*4.7*103*680*10-12=49.8KHz , 占空比为2。图中电阻R7(47K)一般取值为R7=(5~10)R8,其作用有二:1)减少电源变化对振荡频率的影响。2)降低电路工作的动态功耗。

    反相器

四个反相器分成两组,分别输出相位相反的脉冲电压,其中两两并联是为了增大输出电流(单反相器最大输出电流为1.5毫安,并联后可以输出3毫安)。CMOS反相器的优点是:抗干扰能力强,电源电压范围宽(3~20V),正好适用于本电路中,本电路的电源为18V。

    推动器

    先看N1和P1两个三极管的工作原理,N1组成共集电极放大电路,放大输入脉冲电压信号的正半周;P1也组成共集电极放大电路,放大输入脉冲电压信号的负半周,它们合成后于E点输出相位与输入信号相位相反但电流放大(达两三百倍)的脉冲电压信号。N2和P2两个三极管的工作原理与之类似,但F点输出的脉冲电压信号与E点输出的信号的相位相反,以便下面的整流电路分别整流出正负电压。在本电路中,两个三极管选用D647、D667,其参数为:0.9w,+1A/-1A 。

    整流及滤波器

此部分电路非常经典,虽然是二倍压整流电路,但由于损耗等原因,在本电路中空载时为+12V/-12V,额定负载时为+9V/-9V。本电源电路提供的功率不大于11W。

    另外,本电路在实际应用中,由于50KHZ振荡信号的存在,要注意高频屏蔽,如在印刷板上用封闭的铜箔将这部分电路屏蔽起来。此外,本电源的纹波系数取决于所需单电源的纹波系数。由于本电源没有可供调试的项目,故只要元器件良好,连线正确,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图1:电路图

图2:印刷电路板图

    说明:印刷电路板图中,J1、J2为飞线。印刷电路板没有设计成大面积接地,制作时请注意把震荡器屏蔽起来。

网友:
    这个电路非常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