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电流如何检测并取出?

楼主(2020-07-24):
我现在要设计一个电路,想要将电流检测出来并进行检测,但是又不想加电阻,怕影响后面电路的一个功率。并且这个电路的频率在13.56MHZ,最大电流在8A左右。想请问一下,这样子的一个电流信号应该如何取出呢?

网友:
精度要求如何? 用mΩ级别的康铜电阻取样,也不会影响你的电路。 比如用10mΩ的电阻采样,电压Vs=0.01*8=0.08V,这个压降对你的电路影响是很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