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分割中浮游电容、放大器输入电容的影响

楼主(2020-07-24):
电阻的作用是控制电路中流过的电流,作为信号电压的分压器使用。这种情况下,电阻分压器是把两个电阻串联连接,从其中间点取出输出的电路。如图1所示,如果浮游电容放大器自身的输入电容Ci存在,则频率响应就会变得不平坦。但实际上,浮游电容、输人电容是必然存在的。

  图1 电阻分压电路中输人电容Ci的影响

  在电阻分割电路中,其频率特性在高频处开始衰减的频率fc(截止频率),由输入电容Ci、信号源电阻Rs及输人电阻Ri决定。电路中信号源电阻Rs及输人电阻Ri越为高电阻电路,则越易受输入电容Ci的影响。

  图2是研究在图1电路中R,由50Ω~1MΩ变化时的频率特性的变化图形。电阻值越高,频率特性越差(3dB带域越小)。这个实验中的测定器的输人电阻R,为lMΩ,输人电容C,约为30pF。如果加上测定用电缆(1.5D-2V,长度20cm)的电容,则变为40~50pF的输人电容。

  图2 中信号源电阻R,值时的频率特性的变化(Rs=50Ω,1k,10k,100k,1MΩ,F=1k~10MHz)

  在R,=100kΩ时,带域仅为约10kHz,是个低频电路,预想可能在音频带域上出现问题。

网友:
如果加上测定用电缆(1.5D-2V,长度20cm)的电容,则变为40~50pF的输人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