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软件下载

楼主(2020-07-24):
    我是新手,想学Sigrity仿真,有一个问题无法解决,进行不下去,求助大家解决。
    1,Sigrity软件是cadence自带的吗?如果是,从什么地方可以打开它?
2,如果软件不是自带的,在什么地方下载?
3,Sigrity与POwerDC什么关系?
    谢谢!

网友A:
    不知道哪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干脆4个都给你回复了
1-1、Cadence是一家EDA公司,不是一款软件,所以不存在自不自带的问题;
1-2、Sigrity是Cadence公司开发的一套仿真软件,需要单独购买、安装;
2、百度或论坛搜索,如需购买,可与论坛联系;
    3、PowerDC是Sigrity仿真套件中用于电源IR Drop仿真的一个软件;

楼主:
    搞明白了,谢谢!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安装的cadence allegro套件里面,没有sigrity的,我现在下载sigrity软件,准备安装后继续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明白了,谢谢!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安装的cadence allegro套件里面,没有sigrity的,我现在下载sigrity ...

    楼主装好了吗?安装破解仿真软件会对allegro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明白了,谢谢!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安装的cadence allegro套件里面,没有sigrity的,我现在下载sigrity ...

楼主装好了吗?安装破解仿真软件会对allegro有什么影响吗?

目前看没啥影响,只不过在菜单栏多了一些仿真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装好了吗?安装破解仿真软件会对allegro有什么影响吗?

    安装了,我是在cadence allegro 16.6上面安装sigrity 2015,安装以后,sigrity可以用,但是allegro用不了,一打开就说license有问题。目前先试试sigrity,再解决allegro不能使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了,我是在cadence allegro 16.6上面安装sigrity 2015,安装以后,sigrity可以用,但是allegro用不了 ...

好的,谢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装好了吗?安装破解仿真软件会对allegro有什么影响吗?

license问题解决了吗?方便描述下过程吗?

楼主:
    license问题解决了,我使用的是阿狸狗破戒大师解决的,allegro是16.6版本,sigrity是2015版本。

网友(2023-03-15):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哪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干脆4个都给你回复了
    1-1、Cadence是一家EDA公司,不是一款软件,所以不存在 ...

    16.6只能装sigrity 2015吗,能装sigrity2019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