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阻10MΩ,100:1的增益控制器

楼主(2020-07-24):
    一般的示波器,其输人量程为5V/div。因此,测定高电压时,使用(1O:1)或(100:1)的探头。测定时的输入阻抗FIN高时对被测电路的影响很小,所以通常为1OMΩ以上。

      图1是假定RIN=10MΩ,分压比n=100,示波器及放大器的输人电阻Ri=1MΩ,输入电容Ci=30~50pF时的增益控制器的设计例。

      因分压比n=100,R1=9.9 MΩ(3个3.3 MΩ串联),所以R2变成了R2=111.1 kΩ。C1取100pF这样的大值,如果不这样,C1的值就不能变成适度的大小。C1约为(C2+Ci)的UIOO。G+G=150pF时的C1值为其1/100,约为1.5pF,由3pF的固定电容和5pF的微调电容器串联连接。

      图2 是表示在图1的增益控制器上,改变微调电容器CT时频率特性的变化情况。如果进行适调整,可覆盖10MHz以上的带域。

      图1 对应示波器的1/100衰减器(输人电阻10MΩ)

      图2 改变1/100衰减器(输人阻抗10MΩ)的微调电容器时的频率特性的变化(f=1k~10MHz,1 dB/div)

      图3 是测定(100:1)的增益控制器上的方波响应。图(a)是只用9.9 MΩ和111kΩ(因示波器的输入阻抗为1 MΩ,故合成阻抗值为100 kΩ)的电阻分压器时的输人输出波形。如果注意仔细观察输出波形,其输出是瞬时上升,然后又弯曲。在频率轴上具有2个极点的响应波形。

      输人为2Vp-p输出振幅为20mVp-p,其分压比正好为1/100。

      频率特性的调整也可由示波器看出。将增益控制器连接方波振荡器或者示波器的“CAL”端子,以无超调方式用微调电容器进行补偿调整。

      图(b)是附加补偿电容,以频率特性变平坦为目标,进行调整时的输人输出波形。以和示波器用10:1的探头校正相同为要领,将微调电容器进行适调整时的波形。如果频率特性补偿不足,会变成如照片(a)所示的上升时的不好波形;而如果过度补偿,则会出现超调波形(在波形的两边缘可见微分脉冲)。

      图3 1/100衰减器的方波响应(F=10kHz)

      当增益控制器的输人电阻RIN为10MΩ时,频率补偿电容C1的值变小,调整变得严格。在实际的高电压探头上,不用普通的微调电容器,而使用本章末图中所示的柱状电容旋转进行调整。用于高频的柱状微调电容器如图4所示。

网友:
    当增益控制器的输人电阻RIN为10MΩ时,频率补偿电容C1的值变小,调整变得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