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FPGA IP LVDS TX 数据输出时间比时钟上升沿晚 一个core clock,请问怎样解决

楼主(2020-07-24):
Altera FPGA IP LVDS TX 数据输出时间比时钟上升沿晚 一个core clock,请问怎样解决

网友A:
这个IP没有搞过,只是提几个参考点:
//----------------------------
01.LVDS是差分电平,理论上来讲,引脚端的差分信号不可以实际抓取,只能仿真。
02.仿真时,在初始化(CORE/TX/RX等的初始化)阶段,tx/rx的引脚电平是0/1切换,用来底层的同步(实际运行的时候示波器测量也是0/1切换)。
//---
03.单纯看数据,你的仿真截图tx前四个时钟周期数据是0000-1111-1111-0011,这对于差分信号的初始化来讲没有问题。其中,第一组数据的触发时钟应该是更早一些(类似于0.1/0.2的时钟周期),处在一个时钟周期的中间某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IP没有搞过,只是提几个参考点:
//----------------------------
01.LVDS是差分电平,理论上来讲, ...

非常感谢你,问题在与配置IP时用了Txinclolck同步而未用Txcoreclock